[联想]
长虹液晶 不加电

楼主(2014-06-10):
打开显示器 发现有一点腐蚀的地方 用酒精擦过后 量了一下 没有断路 电阻看不清了 再量旁边的一个mos管 短路击穿了 6n60c 找了一个8n60c 换上了 加电按开关 还是没任何反应 量了有主电压 进到板子上 接下来不知道该往哪搞了 液晶新手 望大神指点 谢谢
显示器

网友:
刚才量了下保险 挂了 换了一个 主电压只有113了 没换的时候230左右 这往哪查啊

网友:
这什么都没有没法说 传两张图片上来吧

网友:
量一下开关板 开关键有没有电压

网友:
是大电容引起的吧,正常是320v开关管烧了电源ic也要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