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无CPU供电

楼主(2014-06-10):
检测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正常,我用风枪吹了吹 CPU供电IC 然后测试居然跑马点亮了,但是过会又不行了,把CPU供电电源IC换了还是不行,当时能亮一会就不行,这哪里的问题

网友:
查下CPU电源IC附近的贴片元件。。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了这种问题最后叫客户换板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我那次是用电烙铁重新拖了一遍,但是客户没到一星期又返修回来了,后来发现是旁边一个电阻的问题,你就是说你可以查查附近的电阻电容,

网友:
原因是什么呢?能说电容电阻不稳定吗?

网友:
这个是华硕的通病,这块板子修了很多了,是VTTPWRGD经过的一个822排阻问题。。。

网友:
楼上的朋友可以直接明示标号么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现象,无CPU供电,吹一下供电芯片又可以用一会儿,

网友:
这种情况以我的维修经验很可能是cpu开启信号相关的位置特别是经常连接电阻过来一信号进入cpu供电芯片的en脚,这个电阻不稳定会造成时不时有cpu供电,有时候又没有,你的问题在确定cpu是好的情况下,查一下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就能找到。

网友:
好难查的,这样的问题必须找到那个不稳定的原件才能彻底解决的,把822换了吧,把附近的电路都加锡拖一遍,稳定性会好点。

网友(2014-07-21):
CPU周围哪有822排阻  一般822排阻坏都是电压正常  不跑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