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开机显卡温度高,几分钟就掉电!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6-10):
联想Y450的机器,开机显卡温度就到109度,但是CPU温度到时正常,只有60度!看散热器也没有什么变形或异样!上家已经清过灰尘了,说还是一样!
按显卡问题给客户报价!加焊了下还是一样,重新做也没变化!温度一点都没下降!BIOS也刷过了,涛声依旧!大家帮分析下

网友:
换一个显卡明显 过高费用

网友:
散热器坏也有可能的,碰到过

网友:
手上有台宏碁现象 一 样  散热导管换了  测试机器正常

网友:
这机我修过一样故障,换显卡搞定

网友:
鲁大师测的不能全信,要眼手结合,手摸确实很烫的话,再来一步步排除。。。。。。

网友:
散热片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散热器换掉

网友:
用手摸下散热片,看导热正常不

网友:
遇到一个散热铜管测试是好的   进系统掉电的  最后换铜管好的

网友:
散热器坏了 或者没有接触到显卡哦

网友:
夏天来了这个温度高的问题确实头痛,手上有台DELL1558风扇跟导热片都换了还是温度高掉电,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