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 版号K55VD REV 3.1 不上CPU有CPU供电 上CPU 就没了 求解

楼主(2014-06-10):
如题 户拿来说的进水 拆机没看到有进水痕迹 集显供电还是一样 上CPU就没电了  起初以为CPU坏了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 效果   求解

网友:
重点查cpu电路

网友:
这个还是的自己慢慢查

网友A:
换个CPU 供电芯片在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 供电芯片在说吧

解决了 北桥虚焊了  就是没搞明白 为啥不上CPU都有电  上起就没了

网友:
解决了 北桥虚焊了  我是新手 就是没搞明白 为啥不上CPU都有电  上起就没了呢

网友:
CPU那边可能比较大

网友:
怪问题呀,呵呵

网友:
华硕没图纸修起来就是麻烦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少遇见哦。北桥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B(2014-07-13):
K55VD 没有北桥吧CPU 是I3或I5-3代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就是忘了怎么解决的了

网友C:
PLT_RST 桥没有发出来,就会出现上CPU无CPU供电,有些板还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T_RST 桥没有发出来,就会出现上CPU无CPU供电,有些板还会掉电。

哦  谢谢  我当时就是没搞懂 知道了会注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55VD 没有北桥吧CPU 是I3或I5-3代的

你看过K55VD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过K55VD的机器?

对 我记得我修过    CPU是I系列  2代或3代的
当时也是不出CPU供电 刷了BIOS 没解决  后换CPU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