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4-06-10):
HP431的机器,开机正常显示,就是在马上进到桌面的时候就花屏了,有时候也是暗屏!进PE也是一样
弄了下屏线不行,做显卡,还是不行!

补充内容 (2014-6-14 13:20):
现在花的时候不多,多数的时候是装系统走到一半就灰屏了,就是有背光没显示了,然后左半边有彩色的小点一直闪,只是在左半边有,有时候进PE也会这样!应该可以排除软件和系统的问题,BIOS刷过了!屏也换过了!

网友:
可以看一下进系统时的电压变化,有点类似于NEC大电容进系统就掉电的样子。

网友:
电压是不会变化的,最多就是给显卡供电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
这么个花法,给个图片啊

网友:
不会上传图片,花的时候没有图像,都是带状的条纹上下抖动

网友:
希望上图看看 好对症下药哦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如果还是花,那就只能再换个显卡试一试

网友:
  b不好修 啊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如果还是花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我觉得是

网友:
咋感觉像是灯管打火捏!外接个灯试试还会不会灭!还是弄个图片看看好!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换屏测试过,进BIOS没事,放很久在BIOS界面也没事,就是一进系统,或者一进PE的桌面,就暗屏了,或者条纹花屏,LED的屏,哪来的灯管哦!

网友:
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
干显卡呗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在进去看看 如果不花  显卡应该是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不发个图给我们看看我们怎么给你对症下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