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CA-15FG外接正常,内屏白屏,没图纸。

楼主(2014-06-10):
SONY VPCCA-15FG外接正常,内屏白屏,没图纸,不知道怎么入手,版号:MBX-239找不到。换了N个屏,没任何显示,也不白屏,一片黑,没背光电 ,用回原来的屏就白屏。纯白,没线的。手上没屏线。无法确定是不是屏线问题。

网友:
白屏就是屏的供电没有,先看看3.3v有没有供电 如果有就看看有没有升压起来VGH VGL ,没有3.3v就看看主板接口处有没有 其实没图纸也可以修 就是没有直接拉个3.3v 也没事

网友:
没图纸,不会测的呀。

网友:
测屏线电压  也要图纸吗

网友:
迅维上有40针LED接口的定义图

网友:
我的是40针的。

网友:
测了3.3V有

网友:
测试屏供电哦 朋友

网友:
换个屏看看  和屏线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大家说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但要先查屏供电是否正常。屏损坏也有可能。

网友:
最后确定是屏的问题,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换上好几个屏都不行,一般都通用的。难道这机器挑屏,真是这样大家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先从简单的做起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SONY是不是还有开关啊,,在键盘下面,一排

网友:
屏的开机电压不会测试哦

网友:
有可能是是屏的问题,可能你换的屏不对啊

网友:
把屏BIOS换一下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