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

楼主(2014-06-10):
本人用BGA加焊台式机主板的桥的时候板子经常变形,问一下有没有好的方法尽量不让它变形。

网友:
注意板的受力。。 是底部要放平行  和一定要固定好主板

网友:
我一般在BAG中间放两个铁块顶住的,

网友:
做多了就好了

网友:
你没有放平吧,一般不会的啊,除飞加焊多次

网友:
主板得先预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