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点对地二极体量测分享

楼主(2014-06-10):
测八点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1:测3.3V电压对地阻值。
    对于20针的ATX电源插座,测1#、2#、11#脚。
    对于24针的ATX电源插座,测1#、2#、12#、13#脚。
    正常阻值≥15Ω。
    2:测5.0V电压对地阻值。
    对于20PIN的ATX电源插座,测4#、6#、19#、20#脚。
    对于24PIN的ATX电源插座,测4#、6#、21#、22#、23#脚。
    正常阻值在几十Ω以上。在少量主板上,5V对地阻值为0也可能正常,这时需看其它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3:测12.0V电压对地阻值。
    对于20PIN的ATX电源插座,测10#脚。
    对于24PIN的ATX电源插座,测10#、11#脚。
    测4PIN 12V电源插座的3#、4#脚。
    正常阻值≥100Ω。
    4:测5.0VSB电压对地阻值。
    测ATX电源插座的9#脚。
    正常阻值≥100Ω。
    5:测CPU核心电压(Vcore)对地阻值。
    测CPU核心供电电路(VRM)的输出电感。
    正常阻值≥28Ω。但是,即使Vcore的阻值为0也不能确定Vcore对地短路,需要继续测南、北桥供电电路。
    6:测4PIN 12V对Vcore阻值。
    判断12V是否对Vcore短路。避免上电时烧毁CPU。
    7:测南、北桥供电对地阻值。
    用于快速判断南、北桥是否损坏。
    8:测前端总线供电(Vtt)对地阻值。
    用于快速判断北桥是否损坏。

    注:用数字万用测量阻值时,应选择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

网友:
呵呵呵~学会了笔记本主板维修,再来看看台式机主板很简单~一通就百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