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2,w,s,x四个键没用,更换新键盘也是一样这四个键没用,但外接USB键盘正常

楼主(2014-06-10):
笔记本键盘2,w,s,x四个键没用,更换新键盘也是一样这四个键没用,但外接USB键盘正常,是EC的问题么

网友:
先量一下差键盘的座,对地阻值是否一样,如果有无穷大得是断线了。如果都有阻值切阻值不一样再换ec

网友:
看看接口附近有没有排容,量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考虑超级io个别引脚意外相连,重新焊接吧

网友:
键盘座子的对地阻值 ,短路 断路  换EC一般99%的故障都能秒了

网友:
同意2楼的,然后就是看下EC是否进水了发霉了,导致个别按键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