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白之最最坑最曲折最戏剧性的维修

楼主(2014-06-10):
前几天发的求助帖子,E430不触发,拿来的时候客户说不开机了,我也没通电,怕一通电突然又好了,经常碰到这种事情,直接当面拆开目测了一下主板,发现EC有几个脚都发霉了,心想这能开机才怪了,以前看帖子也有人说EC刚好是键盘空隙下,很容易进水发霉,直接清洗主板,好了之后测个电路电感阻值正常,上待机电流0.02,开机没反应,测3V5V电压~哇靠 都是原来的一半的电压了,1.25V和2.6V,是被拉低了,被谁拉低了,断开3V和5V跳线,在测居然正常了,应该是后级有问题,用排除法单独断开5V跳线,又不正常了,断开3VOK,看来是这里,应为这里和EC离得很近,怀疑是进了点水引起的问题,查3V电后级电路,这一查就是3个小时的时间啊,屁股坐的那个麻麻的·没找到问题期间也不知道测量了多少个电阻电容,直接烧鸡吧!发现待机芯片微烫,这个事属于正常的,其他的怎么也摸不出来,看贴吧里以前有人拿脸去帖主板,鼓起勇气上吧~最后一脸的焊膏还是没找到问题~先量量其电压,发现+B电压8V ,好的话应该是19V左右,查+B是由VIN装换过来的,电压过了PQ304就成8V,测123脚19V 4脚19V ,是4脚电压过高保护了吗?接下来又是一个小时查PQ304 4脚下面的电路都正常,不管了直接19V先飞一根线过去,开机终于显示了,我的妈妈啊~但这样肯定不行的,是保护隔离坏了,怎么会吧电压拉低~~但是保护隔离测了阻值都正常,没办法了,第二天看了下还是没办法,拆了飞线,没有用可调电源试机直接用适配器上电,居然又显示了,我心里高兴,想了想,可能这款笔记本都是带针的,有一个ACIN的检测脚,我特地用可调电源量了一下果然没有电压~用适配器就有了,故事到这应该结束了,~~~~

其实没有,这才刚刚开始,我拔掉适配器,接着试机,突然心里无数个草尼玛在奔腾在咆哮,又不行了,于是我拔插~拔插,反复重复这个动作N遍,10次有2次是成功的,抓狂,突然发现有个网卡小板链接的排线也有发霉的地方,拔线,上电正常,难到时这里坏了,清洗下,插上又不行~~于是又是N个拔插,这下10次有7次是成功的,不想搞了,直接订了个小板过来,到这已经是第5天了,货已到接上测试,~~~在这里我已经不想说什么话了,最后抱着最后试一下的态度,拿了个新的适配器,戏剧性的一幕出来了,自从用了这个适配器腰不酸腿不疼,啥都好了,我到现在还是发蒙的~~叫客户来取机,说原来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哇靠,浪费了我这么多时间,我直接查保护隔离就可以了!
总结一下,故障应该就是ACIN 没电压导致电压低,具体叫我我不会分析了,那个适配器也有问题也是应为那个中间的接触不良,再加上本人的人品实在是太差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新人小白,发的不好的别见怪,谢谢

网友:
发的帖子有点乱

网友:
还挺有意思的啊

网友:
没有组织语言,发的却是乱

网友:
还好,吸取教训就好了。有时候就这样,发懵!

网友A:
客户接受你的结果吗

网友:
楼主也够有耐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接受你的结果吗

都好了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能正常用就行了,

网友B:
贴子看到很头晕~~~客户接受你的结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子看到很头晕~~~客户接受你的结果吗

发错了,是用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
有个问题,既然最后没短路,待机芯片为什么发热

网友:
可以 可以 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楼主加油

网友:
机器修多了速度就快了,以后这种故障最多一小时内拿下

网友:
是乱 我都看迷糊了 东一下 西一下的

网友:
感觉总得干点啥吧?是电源中间的针氧化了,还是电源口中间那个针孔接触不好呢?用换个电源插孔不?

网友:
这贴看得有点迷糊。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确实让人看了有点乱;应该整理好思路在分享与大家;

网友:
看得我也是乱糟糟的,不过总算是把问题解决了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