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510L加内存不成功

楼主(2014-06-10):
客户刚买的新机器R510L机器带集成4G内存,拿来让我加跟4G内存,加好了后WIN7 64位,查看属性,用鲁大师测试都只显示4G,换了好几根都不行……

网友:
会不会是原来内存是低电压板的呢?

网友A:
这本本挑内存,看原来的是133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本本挑内存,看原来的是1333吗?

ddr  1600的   都换过了   不行

网友:
是内存插槽的问题,我遇到过,同时插可以开机但认不到,如果拔掉原来的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查下内存槽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