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换显卡后电流慢慢上升

楼主(2014-06-10):
Y470换显卡后电流慢慢上升,不知道这机器不插CPU时开机有几个电压。有哦谁知道的可以告诉一下。

网友A:
电流没跳变直接慢慢升吗 那就是不跑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没跳变直接慢慢升吗 那就是不跑马了

不跑马,不插CPU,开机1.3
这问题很奇怪。。

网友:
不知道这主板顺序,不插CPU情况下会出来几种电压

网友:
慢慢升没跑吗, 然后温度高了  电流就上去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显卡没干好、

网友:
我知道有一组CPU内核供电死哦过内存才出的。 你的那个应该还是显卡。换一个吧

网友:
是不是电压没出来哦还是cpu有问题哦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我觉得是

网友A:
不插cpu都1.3 靠 短路呀 排查吧

网友:
可能有短路,不插CPU电流1.3 肯定不正常

网友B:
我遇到过两台:一台G450的故障跟你说的一样,板号5081P 换过显卡修过北桥。都没有修好,,,还有一台就是更换网卡修复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没跑马的是那里微短路导致的

网友:
显卡短路了吗

网友C:
恭喜显卡有可能挂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把看不顺眼的电阻全部用烙铁焊了一边,OK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锡焊了照成不插CPU显卡供电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显卡有可能挂了。。。。。

显卡没有挂,是因为没有插CPU显卡供电都出来了。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两台:一台G450的故障跟你说的一样,板号5081P 换过显卡修过北桥。都没有修好,,,还有一台就是更 ...

就是没有上CPU就出显卡供电,那肯定电流会上升,这是因为显卡在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cpu都1.3 靠 短路呀 排查吧

呵呵,是出了显卡供电电压,一般在没有U时是不出显卡电压的,才会照成1.3A的电流。。。

网友:
要检测内存检测不到我遇到的这种机器多说换集成桥就好。这是桥大部分都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