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冠捷AOC TFT19W80PS 插上VGA无反应黑屏

楼主(2014-06-10):
冠捷AOC TFT19W80PS 插上VGA无反应黑屏
我想问下 驱动板VGA接口旁边的小六脚是什么

网友:
拆掉应该就修好了

网友:
按楼上说的拆了试试!如果红绿蓝行场阻值不正常,就得研究钳位二极管附近的70多欧姆的电阻了!

网友:
芯片的型号是????

网友:
电源指示灯亮不亮

网友:
小六脚拆掉,基本上都好了。

网友A:
我有个机子也这毛病 楼主修好没 说说怎么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机子也这毛病 楼主修好没 说说怎么弄的

用楼上的办法直接去掉,可以显示了。但是显示器整体偏白。后来同行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楼上的办法直接去掉,可以显示了。但是显示器整体偏白。后来同行拿走了

两个管都去掉吗?

网友:
可以试试一下

网友:
嵌位二极管嵌位作用,也可以防静电,最好还是装上。

网友(2014-07-11):
最好装上,每个原件都有他的作用的

网友:
二极管,可以直接拆掉,不用装

网友C:
昨天看到同类的帖子说是拆掉那2个6脚芯片就好了。最好是找2个装上去。存在既有理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看到同类的帖子说是拆掉那2个6脚芯片就好了。最好是找2个装上去。存在既有理由的

我现在遇到这种问题 都是去掉

网友:
ESD保护元件 用来保护后端IC
萤幕有一规格:热插拔(HOT PLUG)
当PC开机状况下  直接插入萤幕VGA端口  会产生突波电压
怕突波电压超过IC规格  降低突波电压所运用的保护零件
若拿掉   就是要关机 再作插拔动作减少故障机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机子也这毛病 楼主修好没 说说怎么弄的

是修好了拿走了,还是没修拿走了啊?

网友D:
是修好了拿走了,还是没修拿走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修好了拿走了,还是没修拿走了啊?

修好了 直接去掉就可以

网友E:
为什么拆掉就OK?你说的是替换还是直接拆除不要了也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拆掉就OK?你说的是替换还是直接拆除不要了也可以

不要也行 应该是防静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也行 应该是防静电的吧

2个都是吗?

网友:
2个都是 不要也行

网友:
哦,受教了。3Q

网友:
谢谢 分享问题解决

网友:
恩 是这 问题!  去掉就好了! 不过我不放心 又找你了两个 装上去了!  谢楼主分享

网友:
小六脚是保护作用的,去掉不要紧

网友:
小六脚是稳压管,起插入VGA防击穿主板芯片,最好在坏板上取下补焊上。

网友:
钳位二极管,可能不用装

网友:
是的不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