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SMART通电时间信息修改讨论,不是清空

楼主(2014-06-10):
目前对比几个SMART模块,发现21和22模块里存有通电时间信息,地址是4C35,别的模块暂时没有对比着看,但是修改这两个模块并不能修改通电时间,改好写入再读出还是原来的信息,这个是有验证呢还是别的模块里还存着备份?ROM里看过了没有,其他还有可能在哪里呢?02模块吗?有兴趣的来讨论下

网友A:
一直想知道怎么清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知道怎么清时间

清时间直接清SMART就可以了,一键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时间直接清SMART就可以了,一键搞定

1640搞不定呀

网友:
清时间很简单,想改时间只怕没那么简单吧

网友C:
用DRT2012 可以清1640的

网友D:
能说具体点么?存时间应该有多个字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说具体点么?存时间应该有多个字节吧?

自己看下你的通电时间,换算成16进制,直接对我给的地址就行了,长度还不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DRT2012 可以清1640的

1640的盘是不是只能用DRT修啊?WDR能识别家族吗?我这一个1640的盘用WDR识别不了家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40的盘是不是只能用DRT修啊?WDR能识别家族吗?我这一个1640的盘用WDR识别不了家族

可以用WDR修的,只是清不掉时间而已。

网友(2014-07-10):
谁说清不了时间 我一块771640的就用WDR5.3清零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