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暗屏改LED升压

楼主(2014-06-10):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 联想E531的机子   上个月客户说屏被他压碎了   报价580换屏  客户嫌贵  自己淘宝上买块屏  叫我跟他换   收费50大洋 不保    这个月笔记本回来了   故障暗屏    把原来坏屏换上  有背光   可以肯定屏上的问题了    第一次改LED 有点闹心啊   看了下升压芯片条件 额。。。。感觉跟LCD差不多   开搞了

找到PWM  EN   VCC  随便找了个地

结果一半暗 一半亮  这啥情况。。。

这里有个问题请教各位老手  暗屏的这个屏有6根FB线  而我改的这个只有3根FB线  我觉得应该就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 但是我找不到6根FB的坏屏  有没有老鸟支个招  能不能把6根线并成3根  或者全部连在一起  因为个人感觉这FB应该只是负极而已  纯属个人见解  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支招   上图 让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
是不是灯条的问题啊

网友:
新手学习中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A:
研究研究能不能拿这个好的把它原来的升压板修复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研究研究能不能拿这个好的把它原来的升压板修复捏?

原来升压条芯片供电  开启全部正常就是不升压 怀疑芯片坏了  屏上的电路不怎么敢吹  担心压条的地方吹起来屏就废了 所以只能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升压条芯片供电  开启全部正常就是不升压 怀疑芯片坏了  屏上的电路不怎么敢吹  担心压条的地方吹起 ...

要是有芯片可以试试,小点风把怕吹到的地方用锡纸粘上或用刀片什么的挡上点!放电焊锡膏试试!
不过要跟客户报风险,有可能坏,咱是不负责的!再说了他本来也是坏的用不了了,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芯片可以试试,小点风把怕吹到的地方用锡纸粘上或用刀片什么的挡上点!放电焊锡膏试试!
不过要跟 ...

没找到那芯片。。。还是得继续改

网友:
问题已完美解决   飞线14根  还好今天早上没吃凤爪    特别是接口上的几根 基本都是拿放大镜飞的  真蛋疼。。。。

完美亮机

网友:
灯坏了吧 毕竟原来也暗屏

网友C:
我去 看到下面才发现楼主发的帖  那14根都是些什么啊?我改led只飞4根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 看到下面才发现楼主发的帖  那14根都是些什么啊?我改led只飞4根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你改的是接口一样的 我这个接口不一样 没办法啊  一般那肯定4根就够了

网友:
真牛,呵呵呵可是看不清

网友:
LED 没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