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K42J

楼主(2014-06-10):
华硕K42J  通电源自动开机  按开关关机后也自动开机,并且按完开关电流还在1点几  好像重启一样  进系统关机后也自动开机  把开关按住一段时间后关机不会自动开机
各位高手  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先从什么地方查起?
对这情况实在没有维修思路
BIOS已经刷过 南桥也换了
开关和COMS电路都检测过了

网友:
BIOS小电池。ec 。按开机时序检查吧

网友:
这个显卡比较容易坏了

网友:
我建议不要乱动了,报价换版吧,这机器神经病的

网友:
楼上的乃是正解

网友:
有些华硕是有这个病,上次修到一个内存供电芯片虚焊的,拿来可以用开关控制开关机,拆掉CMOS电池后,自动上电,开关按下去又自动上电上来,无限循环,修好了内存供电芯片后,亮机拔电,之后就可以用开关控制开关机了。好像也是华硕K系列的。具体型号给忘了。

网友:
碰到过华硕的机器网卡芯片被击穿的关机自动重启的

网友:
什么都不要动,直接交换主板

网友:
按开机时序检查

网友:
华硕的板子很危险

网友:
华硕和HP的机子动了COMS电池会自会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