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5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6-10):
求大神帮助
不定时掉电

网友:
你这帖子都有点灌水嫌疑啊,内容太简单了吧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哦

网友:
散热,AMB北桥 显卡 BIos

网友:
你这帖子都有点灌水嫌疑啊

网友:
掉电问题那么多种。楼主不说明情况我们怎么帮你啊, 温度。欠压。过流。。这么多种。

网友:
换一个CPU试一下

网友:
散热查一下。看看温控电路。

网友:
散热查一下。看看温控电

网友:
看看有没NEC大容`~~~~CPU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