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ATX延长的惹的祸

楼主(2014-06-10):
最近为了方便维修,就搞了一条24Pin ATX延长线,

结果有些主板连开机都开不了了,开始还以为是主板待机线路有问题,搞了半天,发现加了延长线后,3VSB只有2.98V.果断去掉延长线,正常开机了
用万用表测延长线电阻,1欧姆

网友:
小心便得万年船ih

网友:
直接将原电源线接长就行了,加什么延长线嘛,浪费钱

网友:
延长线太便宜了吧,买个贵点的

网友:
买的劣质产品,

网友:
自己diy一个 也比买的强

网友A:
从旧电源上截一个好的,一根根焊上去,用热缩管套好,很好用

网友:
一般用不上延长线吧

网友:
一般不用这东西,,,

网友:
1欧姆也不会造成电压掉那么多吧,3vsb待机应该是3.3v,你说只有2.98v那就要分压0.3v还多,按照分压公式计算的话,你的电路组织就会只有10几偶,根本就不对啊

网友:
便宜没好货 自己做个吧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来修机就行了。。有些电源的电源线都很长的。。

网友:
我估计拆开导线看一下里面的铜丝比头发丝还细吧

网友:
里面铝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旧电源上截一个好的,一根根焊上去,用热缩管套好,很好用

我就是这样自己DIY,但是一直没有派上用场,很少用到,除非线不够了才用。

网友B:
便宜的电源延长线使用的材料是铜包钢所以质量一般
在这个追求利润的时代  什么都在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电源延长线使用的材料是铜包钢所以质量一般
在这个追求利润的时代  什么都在变了

是的,现在有的杂牌机箱开关线都不是铜的,铁线,线很细,时间长了生锈线断了,按开关没反应,后来才发现是线的问题,像早期的品牌机箱就没有这种铁线,成本问题。

网友(2014-07-12):
一般还是不用延长线为好。

网友:
便宜··无好货 ,,在这恶劣的商业环境下 只能降低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