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50无线不可用,不能禁用,也不能修复

楼主(2014-06-10):
    客户的机子修亮后,无线一直不可用,不是硬件方面的事,还是软件问题,重新装了两个系统都不行,FN+F5,无线灯没反应,想禁用再启用,提示:不能禁用,这个连接可能在用一个或多个不支持即插即用的协议,或者是由其他用户或系统账户初始化的;点修复又提示:禁用无线网络适配器
    设备管理器里都是好好的,弄了一上午了,各位大侠帮帮忙吧

F9 F10

网友:
是搜不到无线信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把无线网卡20pin 用透明胶带绝缘或者直接干掉20pin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我觉得是

网友:
拆下来不就好了 。。换个也行  至于那么麻烦吗

网友:
换一个啊,不用这么折腾

网友:
无线网卡槽开关型号直接上拉就行

网友:
wifi开关看了吗?

网友:
开关肯定是开了,刚开机的时候无线灯还亮了,进系统就灭了,无线网卡都换过了,
区域中找不到无线网络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坏了,要不然不会这样的。。

网友:
你照2楼的方式 弄下试试 不行 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驱动的可能性大

网友A:
感谢大家的帮忙,我把20脚的连线断开了,就可以用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家的帮忙,我把20脚的连线断开了,就可以用了,谢谢大家

我的方法 可行吧

网友:
快捷驱动安装没?

网友:
要是开关开了;我也同意2楼的那个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