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100e 开机黑屏维修一例(运气)

楼主(2014-06-10):
从来没修x100e这小本,开机黑屏VGA无输出,开机检查各供电5v 3v 1.8v 1.25v 1.05v  cpu 0.8v 基本电压正常
电流起来了的,各耗电芯片均发热,因手头暂时没有用恒流电源。
刷BIOS看看,故障依旧。难道脱焊了?压桥无果
无意中压板时在靠EC的时候居然亮屏了。估计是脱焊。EC附近的蓝牙拿下来,补焊上面的原件。焊完后还是不行。弄得要晕了
想装好以后再修,装上蓝牙。还有其他部件。通电居然来画儿l了!!! 但关机过一会儿再开黑屏。难道真是BGA脱焊了?

于是重新打开机器,发现装上蓝牙就能亮,取了就黑屏,于是洗洗刷刷蓝牙接口。装上。好了机器就这样碰运气弄好了。以前从未注意过蓝牙。
机器居然要检查蓝牙是否工作再亮屏。晕!

网友:
平时也没有注意x100e  蓝牙这玩意,有几次我直接给扔了  可能本都修好了 哎

网友A:
不会吧,你确定是蓝牙???

网友:
想不到问题如此简单

网友:
魔鬼往往都是影藏在细节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你确定是蓝牙???

确定!上上下下蓝牙10多次。下了就不行了

网友:
从理论上讲应该不会啊,蓝牙应该不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