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mac地址问题

楼主(2014-06-10):
T61机器  mac地址 都是F怎么办???

网友:
需要刷mac地址

网友:
1、用记事本打开F.BAT文件,把?替换成你的MAC地址,主板上一般会有条码,记住没有空格和-
2、将MAC文件夹拷贝到某个盘符的根目录,或者U盘进入存DOS,放到U盘里面的根目录
3、用U盘引导进入存DOS
4、盘符:回车
5、CD MAC 回车
6、F.BAT  回车
7、显示DONE   完成

针对82566的网卡芯片刷写MAC地址,其他网卡无效        适用T61   X61

网友:
你小子那里都有你啊

网友:
我都是直接从系统里面改一个,如果其他的人重装系统上不去网,客户还会再回来,然后再收费,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