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inter芯片组独立显卡

楼主(2014-06-10):
  HP CQ40原本黑屏不显示,散热片铜管下方有几个小电容点焦黑的痕迹,看电流是通病,于是没有处理铜管下的那些小电容,加焊了显卡正常进系统,第二天开机显示了自检画面后就掉电到1.25左右的电流,于是重植显卡,可还是一样情况,过了自检画面后就黑屏了,外接也是一样,究竟是显卡问题,还是和那几个电容处有关系呢?

网友:
楼主把电容换掉 估计电容希望不大  换显卡解决

网友:
再仔细检查下掉电容的地方 找个料板换上

网友:
电容不应该会影响。建议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