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30A独显插CDROM卡死在xp系统进度条上

楼主(2014-06-10):
一联想旭日C430A独显机器,接修时内屏不显外接花屏,做显卡BGA后显示正常,奇怪的是插光驱开机到xp系统进度条跑几圈的时候卡死在那里,不插光驱一切正常。由于维修电源电流部分坏了,开机什么电流都不知道了!求指点。

网友:
下载试试  下载试试

吴正海 -5 严禁灌水

网友A:
处理方法,记得给我加分啊:
1,去掉光驱,启动系统
2,将系统里,设备管理器,ide、sata设备控制器下面的所有通道,除现有的硬盘那个通道外,全部换成“仅pio”。
3重启并装上光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处理方法,记得给我加分啊:
1,去掉光驱,启动系统
2,将系统里,设备管理器,ide、sata设备控制器下面 ...

改了次要IDE通道,这个应该是光驱哈,解决了,求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了次要IDE通道,这个应该是光驱哈,解决了,求原理?

新版ghostxp是大家改过的,默认将所有通道设置为dma告诉牧师,但是厂家采用的光驱是仅仅支持pio模式,在系统启动过程中,由于ide设备驱动家在不成功,卡死到启动界面,手动强制为pio模式后就不会出这种状况了

网友:
“告诉牧师”?这句话很难理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