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维修求助,索尼KLV-32s550A液晶电视,大侠给判断下是屏的问题吗?

楼主(2014-06-10):
这机器用了好几年,一直是24小时开机,从不关机,有两台都是这样的故障,大家给判断一下,故障看下图。上面有8厘米左右的图像正常,下面的部分有白色的遮盖,并且上面那部分的图像在下面有模糊的上下跳动。请各位大判断一下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90%是平的问题,估计没得修了

网友:
还是用好驱动板点屏才能确认。没有试验就没有结论

网友:
換個通用驱动板试下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屏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倒是还有好的机器,单位有这机器十几台呢,有时间我拆下来个好机器,换个逻辑驱动板,再试试。

网友:
就是这中间白色高亮的部分的图像不正常,

网友:
换个屏看哈

网友:
也许是供电不好造成的,先简后难,把供电收拾收拾。

网友:
供电应如何查看呢?各路电压都正常呀!

网友:
这台机器更换了好机器上的电源板、主板、逻辑驱动板,还是一样的故障,看来真的是液晶屏的问题呀!没治了。谢谢各位的回复!有能修屏吗?

网友:
屏问题 不用看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不行就是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