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打不上独显驱动

楼主(2014-06-10):
今天客户拿了个y460的本子,说是开机进系统就不亮了,一番检查发现独显驱动不装就好了。

显卡上BGA无果,求大神帮忙,在此谢过了。。。

急!!!在线等,求大婶们帮帮忙

网友:
有大神在吗?跪求解决办法

网友:
先换显卡啊

网友:
这个显卡不好换的,而且还贵的很,我查了某宝是140

网友A:
显卡坏的可能性大些,准备换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的可能性大些,准备换显卡吧

额。。。好吧,拿我试试吧。唉!

网友B:
用风枪加热一会儿试试看能好吗?能好一会儿就是显卡的事儿了!

网友C:
显卡 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以前修过 类似的  把显卡取下重置球  在做上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显卡 但不一定

网友:
干显卡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加热一会儿试试看能好吗?能好一会儿就是显卡的事儿了!

好,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 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嗯,谢谢了

网友D:
我是新手,显卡上BGA温度高了,弄短路了。重值显卡好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E:
这类似的问题是个索尼的笔记本;打上独显的驱动就掉电;不打独显的驱动就没事;我当时给客户讲换显卡;报价;客户答应了;结果发了显卡过来换上去不掉电了;打上显卡驱动就蓝屏1116的错误代码;我又给客户讲还是不行;要不然就换主板;最后客人也同意换主板了;我在跟淘宝上给卖方讲的;你帮我测试好再发货;他讲好的;结果发过来还是一样的问题;我CPU内存;所有的外设都换便了;还是不行;都是报1116错误;最好是在非办法了;还是给他吧独显禁用了;收了成本费200元;因为那个显卡买到家要140元;还好;客人没讲什么就给了我2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类似的问题是个索尼的笔记本;打上独显的驱动就掉电;不打独显的驱动就没事;我当时给客户讲换显卡;报价 ...

重做显卡,或者换显卡吧。

网友:
首先 排除软件问题 装官方的驱动 不行 就查查显卡供电
最后在考虑换芯片
你的是N10P-GS-A2?这个芯片确实贵

最后修不好 客户接受用集显也可以

连善后都给你想到了。

网友:
有问题吧 独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是新手,显卡上BGA温度高了,弄短路了。重值显卡好了,谢谢大家了

A卡还是N卡????????

网友G:
Y460经典啊  只有显卡装上  好的  打显卡驱动才不会打不进     随便你怎样打驱动要是会打不上的 就是显卡没搞好  做了显卡后装系统要用  旗舰版的  要不就是纯净版的  先到BIOS里管掉集显 再装系统 不装显卡驱动  设备管理器里看到的是标准的VGA  两个  才说明你独立是有的  (做桥成功)  现在就是打独立显卡  在开集显  就行了  我是搞了两天  才彻底领悟   要是想逞强  到时别说没提醒你  装了鼠标不能用  好了就这样了  支持的 点下呗

网友:
呵呵呵呵,显卡问题独显驱动装上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A卡还是N卡????????

是A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Y460经典啊  只有显卡装上  好的  打显卡驱动才不会打不进     随便你怎样打驱动要是会打不上的 就是显卡没 ...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重新直球可定能好

网友:
重置不好的话就只能更换了

网友:
最好直接更换显卡  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修过两个装不上显卡驱动的,一个是显卡供电场管损坏,一个是南桥下边板子边缘位置一个二极管进水短线导致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就是显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