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a 没3 ,5 V

楼主(2014-06-10):
E43 A 不开机 没3 5V 芯片加热好了 几天 就不能用 换了 个芯片还是不行 条件也 满足 不知道 怎么修了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你不要加汗芯片 加汗芯片旁边的电阻和电容看看 这问题一般都是电阻 有问题的多

网友:
检查一下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