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G31-A7 ver:6.0档D455维修,刷BIOS解决

楼主(2014-06-10):
    映泰TG31-A7档D455,查内存工作条件,供电1.89V(二代正常),上拉供电0.9v正常,查系统管理总线119# 3.26v,120# 3.31V正常,SPD 236#3.32V正常,时钟0.85 0,84V正常,AD先对地阻值基本一致。
   以上都正常后,就刷BIOS,从官网下载,刷到第6个终于不档内存亮机了。BIOS资料如下

网友:
这主板这么难刷BIOS嗎?? 刷了六个才亮机。。

网友:
这个BIOS不好找吗?

网友:
都是官网找的,反正刷完这个才好

网友:
看来这是一个极品BIOS

网友:
楼主把bios发上来

网友:
有可能版本问题

网友:
你很猛   要是我  刷了一个官网下载的BIOS不行 我肯定不会怀疑是BIOS问题,,,你还刷了6个???超级猛,,,我估计是你刷了第六个的时候 插了下内存结果跑马了,你认为是第六个BIOS点亮的??

网友:
有时BIOS芯片型号不对也不行,比如SST和其它品牌就不兼容。

网友:
正需要  收下了 谢谢楼主

网友(2014-07-12):
好自信刷了六个还坚信bios的问题

网友:
极品,我的也是d455,刷中。。。。

网友:
极品BIOS 谢谢 收藏待用

网友:
为什么楼主刷到第6个 成功了?  难道打的BIOS不对还是怎么的?

正常我到官网下载刷不能用以后 我就认为不是BIOS的问题了 去查别的病

请指教一二。

网友A(2014-08-15):
刚好遇到一台不跑码的一样型号的板子,刷一下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遇到一台不跑码的一样型号的板子,刷一下试试,谢谢分享

不行就去官网下BIOS ,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