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进入系统就死机

楼主(2014-06-10):
由于没有相机,只能和大家简单分享下维修经验;
故障:正常跑码,在DOS下和在BIOS设置界面很稳定。可一进入系统就死机,蓝屏。
测试:内存电压1.82V(正常),桥电压1.22V(正常),总线电压1.19V(正常),CPU主供电1.25V(正常)。时钟0.4V和0.45V(正常)。测到这里我突然醒起,既然能跑码,这些测试点肯定正常的!维修突然陷入了困境。为什么进入系统就死机蓝屏,想着想着……蓝屏多数是什么引起呢?内存!想到这里,就马上更换了内存条,再进入系统,同样还是蓝屏死机,新更换的内存应该没有问题啊!在重新测量测量内存的主供电,负载供电,SPD和总线供电。这时候发现了问题,内存的负载供电正常情况应该是0.9V左右,可是这时候负载供电是0.9V但是不断的跳变。查找相关的PWM电路,场管----没有问题;电源IC----也没有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了,会不会是电容,把内存供电电容全部拆了,一个一测量。还真发现了问题,其中有一个电容是坏的,马上拿一个1000微法的三洋电容换上,上机,进入系统。呵呵……不死机蓝屏了,故障修复!!
由于没有相机,只能是全部写的方式跟大家分享,觉得有用请加点分鼓励下!!谢谢

网友:
虽没有图,但文字也写得很清楚,让人看到明白就行了。。 关键是死机的主板难修点。。 谢谢分享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  碰到这样的就直接丢垃圾堆了  支持支持  维修就是精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