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AG显示器一开显示器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4-06-10):
有一台老式的MAG显示器,打开电源开关,开关灯是一闪一闪的,图像是一亮一灭的。

拆机,发现高压板上25V180UF的电容鼓包,换上新电容加电,故障依旧。

把灯管线拔掉后,加电显示器灯长亮,但是屏无显,由于手里没有测试的灯管,想问一下:

这个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老显示器 灯管老化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上新电容,通电依旧,电压你侧过没,跳变不?

电压无跳变,电容周围的元器件都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老显示器 灯管老化的可能性大

这个显示器还有换灯管的必要么??现在一个二手的液晶也才15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示器还有换灯管的必要么??现在一个二手的液晶也才150元左右

自己用的吗?还是 ?

网友:
还是换个灯管试下吧。。。 灯管不贵。。

网友:
朋友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维修的,连灯管都没有?

不是专业修显示器

网友:
楼主说开关灯一闪一闪的要是灯管坏不至于开关灯一闪一闪的吧,改条高压板上去看看

网友:
可能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电源板点一下

网友:
开关也闪的应该不是灯管的事吧 还是研究研究电源先

网友:
电容鼓了,换了电容以后还不行,检测电源板电压如果正常,你也说了拔掉灯管就不会,换个高压板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