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31BW用一会就自动断电了,重新插也开不了,过差不多10-20分钟又可以开

楼主(2014-06-10):
那过来说是无信号,插上确实是无信号,但在试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断电的情况,想三星的都知道程序最容易出问题了,先把无信号问题解决在说,拆开准备写程序的时候,试了下机,可以了,晕,可没过2分钟就断电了,重新插了也开不了,过了10-20分钟在开又可以了,不是马上插哦,马上插是开不了的,有时候是开机正常工作一会不断电,但是你拔掉电源在插又开不了了,大致检查了下,没发现什么电容鼓包,元件烧坏的痕迹,431,跟光电换过一样,会不会是前及的问题呢,现在无从下手了

网友:
先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不关程序的问题,因为电源板断电后无电压输出,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现在怀疑是他的问题DM0465R,但是没有零件代换,这个IC3脚VCC是6.5V是不是偏低,正常应该是12V吗

网友:
先不忙写程序吧 把电源修好也就差不多了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DM0465你没有?   三星常用厚膜集成电路块

我去,我这里一年估计修不到一个正品三星的显示器,你说我备他干嘛,组装的到是经常有,这个3脚VCC可以把他悬空吗,会不会炸管啊,想看下是IC本身问题还是供电问题,这个供电直接从变压器出来的吗?

网友:
先把程序刷了再说 电源没件的话还得买

网友:
这个就像CRT彩电自动关机一样 你写程序估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