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点不亮

楼主(2014-06-10):
这是一台报税机器845GV,目测电压VTT电压只有0,68v左右,更换管子电压还是偏低,测试G极电压只有0.8v,跑线到内存槽旁边,有个8脚芯片L358芯片,实测8脚,断电测试对地阻值,只有35欧,正常供电12v电压,测试CPU 主供电对地短路哦,拉低12v这组电压,测试上官,下官,G极对地阻值短路,更换上下管,由于主芯片控制,RT9607控制,更换芯片,OK CPU 电压上啦,VTT 1.2V 也上啦。

网友:
这板子够老 还有价值??

网友:
價值就是他想上學技術

网友:
有的工厂机器比这个还老!但只要给银子修什么都是一样的。

网友:
只要钱到位装甲车都给你搞家门口去,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向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