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不显示

楼主(2014-06-10):
电流:0.6-1.0-1.3-1.2 跳变后停住
诊断卡:。。。32.。。60 。。b2
二修机器,加焊过显卡,看电流感觉像是显卡的问题,直接更换一片新显卡,然后开机确实亮了,装机,再开不亮,拆机裸板测试,点亮但是花屏,外接不显,关掉再开直接不显示了,又加焊了下显卡,更换CPU 刷BIOS还是不行
刷BIOS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那部分有问题 你的显卡是不是买的测试的 或者 板层有没有问题 断线之类的
同意楼主:
5.0
lsyyran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不是买到假芯片了

网友:
我也是遇到个一样的 修好亮机 装起来 就不亮了 晕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显卡翻新的超多

网友:
这个就麻烦了,呵呵

网友:
显卡买瞎了

网友:
绝对显卡这款机子就是显卡

网友:
可能没做好吧

网友:
买到假新片可真郁闷啊

网友:
估计买到的显卡问题吧。、。。

网友:
以后买到显卡,先别上机,用洗板水刷刷那丝印字样,如果轻易掉的,就是翻新的了,就直接退回,我向来警告他们 如果掉字我退回来回运费他们出,他们就一直给拿不是翻新的,如果是翻新的他们就说没有 或者给我提价,反正能买到真的就好些!

网友:
再重新换个

网友:
我今天修一台 N4030独显开始的问题时不触发 刷了BIOS和一块刷 插上电源就亮啦 高兴的 装上开了两下就不行啦 电流调变0.4 0.71.2 1.4 再返回就不行啦 不亮啦 现在还在手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