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八声报警无显示

楼主(2014-06-10):
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测得+LCDVDD没有,LCD_TST_C没有,BLON_OUT_C没有,LCD_CBL_DET#_C有3.3V  开启+LCDVDD的EN没有电看下面小图。是不是EC坏了

网友:
疯抢吹显卡10s看看

网友:
北桥 有问题的的

网友:
8声一般是北桥 或者屏线

网友:
8声是显卡的问题。我手上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器。

网友:
这样一般都是显卡或者屏线的问题 要是没有屏线可以先做个显卡试试 现在很多显卡外接亮内接不亮的都是虚焊或者直接坏了的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同样故障的是内存槽的问题 不过这种情况是显卡问题占多数

网友:
屏幕供电没有 亮度也没有  证明还没有显卡工作 考虑下显卡吧

网友:
显卡问题多点

网友:
8声是屏线,肯定是。上次遇到dell5110.8声,屏线插拔下好了

网友:
现在DELL的很多都是没屏就叫了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是屏线没有插好的,据说这种问题要么是显卡,要么是没有读到屏

网友:
8声应该是显卡吧,7升是北桥吧

网友:
大多数是北桥问题,可以先加一下.

网友:
我修过一个屏线出问题的,你试着拔插下 ,这种的显卡也可能有问题。继续查

网友:
我确定屏和屏线是好的,我吹过显卡不亮外接亮,我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BLON_OUT     LCD_CBL_DET#_    LCD_TST_C不都是EC发的吗

网友:
果断的搞下显卡不就知道了

网友:
m系列都是AMD的吧 amd大多北桥虚焊的多 假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