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t1t 不开机

楼主(2014-06-10):
sony pcg-5t1t 不开机,请问有通病吧 这款机器
不开机

网友:
哪里有那么多通病啊 ,按时序查吧

网友:
通病哥吗,不开机,先查保护隔离,然后待机,然后开机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啊

网友:
恩 就是问下 各位大哥

网友:
不是所有机器都有通病

网友:
目前有待机吗.电源待机灯有亮吗.可以描述下

网友:
又通病一收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