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06接屏幕就没待机

楼主(2014-06-10):
联想S206接屏幕就没待机,屏幕不好拆。大家碰到过吗

网友:
屏上有短路吧

网友:
不好拆也得拆呀,要不然就不修了,拆不开没法修呀。

网友:
你连个屏都不想拆就上来问了。。。。。。。不是这么搞的吧

网友:
谢谢大家,直接丢到服务站去了。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需要排查

网友:
今天联想的工作人员过来,方法很简单,因为薄所以不敢拆,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很简单,把风枪调到了150以下,风力调大一点,把风嘴拿掉,对着B壳左右,任一边,其实右边会好一点,胶纸少一点,20-30秒就可以用弄起来,然后顺着框架就可以拉下来了,这个B壳不像苹果的,拆下来后不变形。几乎看不出来。只要不弄爆屏,大家可以放心拆。这机器就是屏线的问题。换一条就OK,原来是接上屏,电流待机,0.01---0.00---.0.01,最后变成0.00A无待机。拆机直接上电。换屏线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