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S3L主板开机跑00

楼主(2014-06-10):
GA-EP43-S3L主板开机跑00  CPU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正常  IO上面的一颗电容掉了  上了一个上去后还是一样的  求解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复位

网友A:
谢谢  好了  我把IO加焊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  好了  我把IO加焊了一下

故障是IO空焊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是IO空焊导致的?

是啊  太伤不起了

网友:
运气所致

网友:
是不是撞到那里了至IO空焊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IO空焊的情况比较少见。。。

网友:
加焊简单先加焊吧

网友:
搞过几个技嘉的自动上电不跑马的,因为考虑到没有GB专用的IO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加焊了下IO  跑马了。。。不自动上电了。。。

网友C:
额,最近发现技嘉EP43系列的问题比较多啊,我的一块重复掉电重启的还没有修好

网友:
加焊是最简单又最实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最近发现技嘉EP43系列的问题比较多啊,我的一块重复掉电重启的还没有修好

看看BIOS 和io

网友:
IO好少空焊的吧,奇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