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一台苹果A1466 板号:820-3209-A,小绿灯有时亮 ...
今天接了一台苹果A1466 板号:820-3209-A,小绿灯有时亮,不触发,求大师指点一下?

楼主(2014-06-10):
今天接了一台苹果A1466 板号:820-3209-A,小绿灯有时亮,不触发,求大师指点一下?
不触发

网友:
听说换ec芯片可以好,好像是个通病

网友:
找图纸查待机条件啊?

网友:
找别人修吧 别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看你的情况说明你不会修啊 而且苹果还比较复杂 小绿灯说明保护隔离都有问题

网友:
你测量一下桥的待机 还有一个与门,EC在满足条件会发出一个型号给门去开启桥待机。如果EC条件满足没有发出,说明EC坏你用风枪加焊一下。

网友:
有时是可以亮机的,有时候开了一会就掉电了,有时一充电就掉电了

网友:
听说EC有程序的,能找到吗

网友:
u7000换掉,这个爱坏

网友:
你测量一下桥的待机 还有一个与门,EC在满足条件会发出一个型号给门去开启桥待机。如果EC条件满足没有发出,说明EC坏你用风枪加焊一下。
我加焊了EC,可是现在一点都不触发了,绿灯也不亮了,可能是EC被我吹坏了。。

网友:
u7000换掉,这个爱坏
U7000不会空焊吧,因为有时的可以亮绿灯的,可以开机的,用一会就不行的,有时后又可以用1个钟都无问题,谁知EC是BGA封装的,我加焊了一下,不显示了,绿灯也不亮了,能买到这个EC吗

网友:
这款机有没有通病的,又没有进过水,第一次修苹果搞得有点复杂,请大师门能多给一些建议

网友(2014-07-13):
我这个三声报警,不知道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2014-12-15):
我手里也有一台,得换EC 这个不好整呀

网友:
不是那么好修的!!

网友(2025-02-13):
重点观察电源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