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电流1.5不亮

楼主(2014-06-10):
华硕X55VD板,进水机,拆机清理5V待机正常,3V要按了开机键才产生,板载内存,有一个颗粒上有水,目测无有烧断线的地方,开机电流到1.5不亮,示波器测内存有两次波形,然后就没有波了,i3集显电压没有,不知道是因为有独显的原因不出电压,还是其它原因.这板没有图纸,现在无从下手,请坛友给个意见.

网友:
两次跳变没过显卡吧!

网友A:
放返修台或烤箱里面干燥一会儿  有可能是还有水迹没处理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返修台或烤箱里面干燥一会儿  有可能是还有水迹没处理干净

先加焊下显卡吧。

网友:
先加焊下显卡吧。

网友:
仔细看把,估计还是进水造成的

网友B:
我倒是修到了X45VD,我有BIOS备份,我的故障是内接不显外接显示,也是没图纸,无意打到屏供电才0.3V,你先试下外接看有么

网友:
果断放弃吧  华硕的板子无图 无点

网友:
这个不好查 只能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修到了X45VD,我有BIOS备份,我的故障是内接不显外接显示,也是没图纸,无意打到屏供电才0.3V,你先 ...

bios刷过,外接不显,没图纸无从下手

网友C:
进水的显存从新植,然后再看下电流变化,不行换个显卡吧。

网友:
肯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进水的显存从新植,然后再看下电流变化,不行换个显卡吧。

这板是板载内存,如果板载内存坏了,会不会这出这情况,我感觉是不是内存不过,还有集显电压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是板载内存,如果板载内存坏了,会不会这出这情况,我感觉是不是内存不过,还有集显电压没出

会的,如果后继有微短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网友:
先拿板载内存下手吧,换了看结果如何,想把手头上的2G内存颗粒拆了,装板上,看看

网友:
板载内存试下吧

网友:
显卡出了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机子本来就不好搞  在加上没有图纸  那就更加有难度了  你现在这个情况就怕是一些小电阻  电容不良造成的那就麻烦了  楼主你只有细心一点慢慢的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