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黑屏

楼主(2014-06-10):
如题,接一台联想Y550独显。故障为进系统黑屏。。装过XP,,显卡植株。。。进BIOS里面无禁用独显的选项。。后来甚至是PE下面也要黑屏了。。。求大神些指点一二

网友A:
如果PE能进去的话做个系统,然后把显卡驱动钩掉 去官网下

网友B:
是啊,直接不打显卡驱动,装好上官网下载个驱动

网友C:
你外接黑屏不黑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外接黑屏不黑屏?

你看下你的机器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PE能进去的话做个系统,然后把显卡驱动钩掉 去官网下

尝试过了、、、有时候装系统的时候也要黑屏。植株后PE下有时也要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直接不打显卡驱动,装好上官网下载个驱动

不打用集显也要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外接黑屏不黑屏?

外接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你的机器是什么芯片组的。

IBM的南桥。。。

网友:
不换一下显卡吗

网友F:
进安全模式禁用显卡也会黑屏吗

网友G:
你看看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不想换了。。机子退给商家了。。叫他给客户说换板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安全模式禁用显卡也会黑屏吗

没植株之前进过安全模式不黑。。后来没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看看什么芯片组的

南桥是IB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看看什么芯片组的

南桥是IBM 。。。。这和芯片组有关系吗

网友:
直接干显卡多半好了

网友:
屏轴松不?  Y450这种款形的机器      屏轴好像容易压迫显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IBM的南桥。。。

加焊显卡,或者换显卡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焊显卡,或者换显卡吧。

显卡都植株过了

网友:
新人学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都植株过了

哦,不好意思,那我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