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900W 黑屏

楼主(2014-06-10):
接到显示器的时候 开机直接是黑屏,电源灯蓝色。。。刷了程序,开机后能显示LOGO,显示后黑屏,过几秒会提示无信号,,然后又黑屏。。。。换过别的正常屏,还是一样。。。电源板到驱动板的接口上有5V,,2.5V。。小弟不会修显示器,,因此不敢断定是哪的问题。。。希望大神些给个思路。。或者能判断到底是电源板(电源高压二合一)还是驱动板的。。谢谢

网友:
把开关拔了试下

网友A:
接VGA信号也这样吗?

网友B:
是黑屏还是关机啊!关机拆按键。黑屏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把按键全部换掉来试

嗯。。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VGA信号也这样吗?

对,,接VGA,,机子还是开着的  。也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黑屏还是关机啊!关机拆按键。黑屏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应该是黑屏吧。。。。想换驱动板的。。没什么底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黑屏吧。。。。想换驱动板的。。没什么底气

外接好灯管再接VGA信号看看外接的灯管会不会灭,要是不灭就是灯坏了,还灭的话就得研究高压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机器按键漏电会导致反复黑屏

谢谢。。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机器按键漏电会导致反复黑屏

同意,三星好多按键也爱出问题

网友:
谢谢多位同行的帮助,,修好了。。是开关板的原因,,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