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美530+不进纸

楼主(2014-06-10):
映美530+前面不进纸,走纸电机是好的,可能小板有问题,进纸的时候电机有很大的震动就是不转动,请师傅多指导?

网友:
说得这么简单怎么帮啊。。问题都没看懂

网友:
就是你最好上图把问题说明    还有你看看你的后进纸可以进不。。。。。。

网友:
你是光电还是机械传感器。开机能正常复位吗

网友:
1.看下前后进纸杆调对了没!
2、拆开观看一下,应该和右侧齿轮有关系

网友:
主板驱动电路,你把进纸电机和字车电机的线调换试试,看看电机有转吗

网友A:
前面不进纸检查传感器,最好检查下传感器到主板的连接线,上下搬动很容易断的,你说进纸的时候电机有很大的震动就是不转,他有两个电机,一个是驱动色驱齿轮,一个是进退纸电机,打开看看有没有异物,没有的话换个电机试试,电机坏的也碰到过,电机就会很紧,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不进纸检查传感器,最好检查下传感器到主板的连接线,上下搬动很容易断的,你说进纸的时候电机有很大的 ...

电机是好的,可能主板电机接口地方发霉了,一些电容电阻IC有问题

网友:
换个板子把

网友B:
上次我的接了一台打印机也是出现这个问题,换块主板就可以了,电机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的接了一台打印机也是出现这个问题,换块主板就可以了,电机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看起来还是得换主板了,这样就能好使了,

网友:
还修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