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都能秒的液晶电视,不信进来瞧,瞧完需加分.........

楼主(2014-06-10):
先讲个故事:昨天在换灯管的时候,跑来一姑娘和他大胳膊大腿的年轻小伙子,两人抬了个液晶电视进来修,小姑娘说:她家电视不通电了,问可以修吗?我说可以。她说大概多少钱?我看了一下电视机屁股,我想都没想把口头禅说出来了:380,干不干。没想到女汉子的回答:干,能不能便宜点。我那个去,这个对话是多么的熟悉,多么的似曾相识啊,当时看那小伙子脸色不好啊,赶紧说300块,明天来拿。。。。。。。。

自从跟了师傅以后,我怎么越来越豪放了.

这个液晶电视是AOC的,型号:270LT00001,产家代码:V27T

外部图片来张:

故障:不通电

拆开内部图:

量後级无输出,锁定故障电源板:

先量下保险是否熔断:正常.

在测全桥:正常

接着测大功率MOS管:正常

顺便把过流检测电阻扫一下:正常

後级高压19V也无短路

接着测电源IC:LD7576,先测8#HV对地值

接着测6#VCC对地值

在测5#VOUT对地值:

把芯片去掉,在打焊盘值:

换上芯片:

高压板供电:19V

驱动板供电:12V

来张亮机图,

最后附上图纸,供大家研究,答案是不是大家都能秒?其实最终的答案就是“尝试”。我是从师父那得到的这两个字的真谛,他第一次修液晶就是修逻辑板,他教给我的“人生”可能比技术多,但是我从他身上学到了比技术更深的东西,真心感谢,肺腑之言,为了“尝试”二字,这又是讲故事,又是发帖,外加图纸的,也要给新手加点分。
都开心点,多自娱自乐,苦中求乐......

 会员1536121300鑫豆2024-2-16 14:46

网友A:
是5角 6角 对地阻值短路了是吧 判断IC 坏了 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得不加分啊,果然是秒杀啊,要是今天叫飞天向你要的那个AOC也有图纸那就太好了,可惜太新了今年1月份出的 ...

在这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小子最近就清闲啊,修液晶,修主板,还有时间发帖,来这里天天加班22点,干死你,

老板肯定不要我啊?其实我也想去啊 你和2625077408在一起上班?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的确要尝试,尝试真的很重要。印象最深店里来了个客人拿台联想笔记本直接说换板,说修过没修好自己也认 ...

对于大短的机子我最喜欢了,前几天也是接到一台N480 的机子大短,说进水给别的店修过的,换板子多少?报700,650卖我了..拆机发现是CPU上管穿了换了可以开机不亮,换个B950的点亮了。。。他U也换了,以为大赚了,可以换个I5来卖这机子还和新的一样,。。。换了个2代I3不亮,一看是HM70的桥,这个坑货。。。只能上低端U,他妹的,挣不了多少了、

网友:
有理有据谢谢分享!

网友:
维修流程很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报价真给力

网友:
对我们新手很好的教程
新手入门的好教程
7575 也是换了就好

网友F:
特么啥时候我也能发帖精华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特么啥时候我也能发帖精华贴啊

龙哥,我发现啊,经常第一个加分的就是你

网友G:
电源芯片1575吗,这个号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芯片1575吗,这个号坏

7576 不是1575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特么啥时候我也能发帖精华贴啊

你是大哥,小弟喜欢看你们发的帖子。好就应该加分啊  已经习惯看帖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龙哥,我发现啊,经常第一个加分的就是你

你是大哥,小弟喜欢看你们发的帖子。好就应该加分啊  已经习惯看帖加分了,特么刚才回复错了

网友:
雷击的板子吧,保险,桥,压敏电阻全没事,直接干芯片。

网友H:
这IC真容易坏。。 是这27寸的液晶电视吗?

网友E:
维修的确要尝试,尝试真的很重要。印象最深店里来了个客人拿台联想笔记本直接说换板,说修过没修好自己也认为没救了,我插电一看5A直接放弃,我老板跟我说了句试试咯,我就尝试了,结果我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的确要尝试,尝试真的很重要。印象最深店里来了个客人拿台联想笔记本直接说换板,说修过没修好自己也认 ...

是这样的,我觉得吧不试不知道,一试笑一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的确要尝试,尝试真的很重要。印象最深店里来了个客人拿台联想笔记本直接说换板,说修过没修好自己也认 ...

神为迅维学员,看到共鸣的帖子不加分啊

网友I:
话说电视剧电源板和显示器电源板有点相似啊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修液晶一直是三板斧砍下来,楼主不赖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IC真容易坏。。 是这27寸的液晶电视吗?

恩 是的,7575 7576 很多液晶电视也会采用

网友J:
LD7576与LD7575可以直接互换吗?

网友D:
你小子最近就清闲啊,修液晶,修主板,还有时间发帖,来这里天天加班22点,干死你,

网友B:
不得不加分啊,果然是秒杀啊,要是今天叫飞天向你要的那个AOC也有图纸那就太好了,可惜太新了今年1月份出的,一体板看来还要琢磨几天多来几次你的“尝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LD7576与LD7575可以直接互换吗?

换个电容换电阻旧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得不加分啊,果然是秒杀啊,要是今天叫飞天向你要的那个AOC也有图纸那就太好了,可惜太新了今年1月份出的 ...

是你啊?哈哈,我以前也发过一个帖子 也是供电出来了  你取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5角 6角 对地阻值短路了是吧 判断IC 坏了 是吧

恩 拆下来也可以打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话说电视剧电源板和显示器电源板有点相似啊

这是最简单的电视电源板 不规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板肯定不要我啊?其实我也想去啊 你和2625077408在一起上班?

这都被你发现了,我和他是老乡,一起去迅维,他全能而已,理论很厉害的,

网友:
学习了,详细啊!!!

网友K:
楼主的帖子挺逗,人也一定很幽默!这活感觉挺幸运的,7576两个脚阻值都那么低,竟然没烧别的原件,夏天到了,雷开始给我们创造价值了,可是有的雷击后还真的不好修呢!

网友:
太强了,必须支持,学习先

网友:
我第一次修液晶电视是24寸的,当时我也没修过液晶电视,也就只会修修液晶显示器,不过还是被我给那下了,故障:亮下灭,猜测灯管或者高压问题,于是拆机 ,发现是高压故障,于是为了快修 ,直接改个高压 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帖子挺逗,人也一定很幽默!这活感觉挺幸运的,7576两个脚阻值都那么低,竟然没烧别的原件,夏天到了 ...

开心维修啊,不要苦大深仇的修,对不对,慢慢来,雷打的坏的确实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都被你发现了,我和他是老乡,一起去迅维,他全能而已,理论很厉害的,

那我要去沟引那小伙去了

网友:
我们是农民啊,靠天吃饭滴

网友:
嗯,主电源这边没坏了电源IC,确实还算简单,我个人理解维修就是:拆开看看不管什么故障多想想总是会有结果的,不去尝试什么都得不到

网友:
多尝试,说得好。试错才能求对,哈哈

网友:
言之有理啊人生就是在不断尝试中前进的

网友:
这玩意还有图啊,不错,没图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不错。这钱来的快

网友L:
引用 网友J:
LD7576与LD7575可以直接互换吗?

可以互换,但是要把那个1脚开关频率电阻电容互换一下,7576是电容接地,7575是电阻接地,电容就不要说了,耐压值要够就好,7576换7575上去电阻要104的电阻     7575是八脚的,但是7576的第7脚是没有的,7575有第七脚,但是是NC悬空用不到的

网友:
楼主不错,要价也高,技术也挺好嘛

网友:
收费够高,都够上换屏了。

网友:
学习学习,感觉要全面才有毛爷爷哦

网友:
跟液晶显示器差不多吗?没敢修

网友:
楼主很犀利跟了一个好师傅

网友:
这种好贴楼主要多发。每次都要加分拜读!

网友:
搞维修的就是要多摸摸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得不加分啊,果然是秒杀啊,要是今天叫飞天向你要的那个AOC也有图纸那就太好了,可惜太新了今年1月份出的 ...

呵呵,这电视机是今年14年1月20多号才出厂的,现在就坏了客户没送去保修就直接送同行那修,同行就送过来了,就是应该太新了没有图纸,又是一体板所以有点纠结,今天订了个芯片,等到了后再看看结果吧,各电压都出来了,但是貌似又不正常,因为不是对冷地的,是对大电容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可以互换,但是要把那个1脚开关频率电阻电容互换一下,7576是电容接地,7575是电阻接地,电容就不要说了 ...

感谢你的指点和帮助,7576与7575的直接互换,只需改动1脚的外围阻容件与参数手册中的一致即可,其余部分不做任何改动?

你是从哪里找到7576的性能参数资料的,我一般是从www.alldatasheet.com/这里搜寻的,但就没有搜索到7576,可否说说你的秘籍?

网友:
顺便请教:这个电视的背光源是LED不是冷阴极荧光灯?

网友:
为LD7575 7576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帖子就是好,专业、敬业、支持!

网友:
像这种不通电的只要没短路我都是直接换芯片

网友:
LZ修电视比修笔记本赚钱多啊

网友:
这台机器真真的是让你秒杀了,这种板子和显示的板子差不多?看你测量的数据,是雷击了吧。
羡慕你的秒杀,更羡慕你收到的三大张钞票!哈哈

网友:
你这能感恩的徒弟好啊,师父都是手把手从一张白纸带成高手,有多少徒弟知道感恩,做事不只想着钱?另DP7575和你这个7576能代换不?

网友:
我也挺喜欢尝试的,但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搞破坏了

网友:
厂家代码是V27T还是V279呢,这个怎么看

网友:
LD7575-7576坏的多……

网友:
楼主对驱动板有研究么,我这有个19寸现代的液晶电视,刚开始时候正常,有个5分钟左右就花屏,就是出现横条的影子样子,这是驱动板有问题吗?

网友:
怎么没人问过图纸从何而来,貌似液晶图纸不好找吧,还有,LD7575 1脚就1003的电阻吧,至少液晶显示器上是这样,我以前有用过LD7575 代换 LD7576,就是把1脚换成1003电阻的,修了这么久液晶,重来没去找过图纸,有时候修到驱动板和逻辑板的时候,有图纸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网友:
哈。。。思路正确,我一般是看不上电,测有300V,后级无短就直秒IC

网友(2014-12-10):
厉害!!好像是供电脚短路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