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好几天的神舟优雅230S掉电。

楼主(2014-06-10):
    接一台神舟优雅U230S,开机电流到0.6,5秒左右掉电。估计是CPU电压没出引起的掉电。拆机,直接检测CPU电压,
居然有1.05V了。只好一个个来检查,最后终于找到问题,原来是内存的1.8V电压没出。示波器测试到如下图所示的波形

   这是内存1.8V电压波形。
    看波形很想是负载有有问题,于是直接换掉滤波电容,在测试已经OK了。装机,测试一个小时完全OK,于是叫客人第二天来取机器。
第二天早上上班不放心有拿出来开机看看,一开机又是电流到0.6,5秒左右掉电,拆机1.8V的波形又和以前一样。想想不放心,把上下管
都一起换掉,在开机测试,又OK了,在次装机,测试一天完全OK,快下班时关机,在开,TMD的,又变成老样子了。
  只好再次拆机,把电感后的小电容一起换掉,在测试,有OK了 ,连续开机10多次都OK,等1个小时在开又不行了,就这样来来回回折腾
了好几次,终于找到问题所在。等明天上答案,看大家能猜到是什么问题引起的不

补充内容 (2014-6-11 18:23):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IC的VIN供电脚电压只有10V多一点,往前检查原来是VIN脚到VIN的过孔有200欧姆左右的阻止,直接从VIN飞线到IC的VIN脚,就OK了

网友:
沙发,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 有电阻 变质 风枪加热了 就会好一阵子的

网友:
看不清参数,是不是过压啊?

网友:
示波器好东西。。。难道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
楼主不是好人,掉俺们胃口

网友:
楼主楼主什么问题期待期待啊

网友:
楼主 你也太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桥脱焊了吧,

网友:
我去,太刁了,这样有骗回复的嫌疑啊。

网友:
楼主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往屡烧上管上靠拢了吧? IC和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明显是内存条坏了

网友:
楼主想要精啊?多给楼主点精啊

网友:
楼主 你不可以这样子的

网友:
相位脚断线?

网友:
CMOS没电了啦,

网友:
我擦 还卖个关子 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