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CER G225HQL bd显示器接信号线后无输出,主机好,开机LOGO正常

楼主(2014-06-10):
在VGA线上并另一个显示器,接上这台ACER后,另一台显示器都黑了,显示无信号,确认主机好的,单独把这个驱动板拆下来接在VGA线上,另一台正常显示的并联VGA立即黑屏,一般是驱动板哪个地主坏了?开机LOGO显示正常,然后黄灯亮,显示无信号(注:雷击坏的)
附图

是不是程序问题呢

网友:
驱动板VGA旁边的几颗二极管量量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VGA接口的R、G、B、H、V阻值测了吗?

网友:
测VGA14 13脚 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圈中两个二极管去掉

这是二级管么?每边都有三个脚,我已拆了,旁边两个黄色的二极管(标为ZD)其中一个也击穿了,但不知具体代换型号,能否不装?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嵌位二极管,起保护作用,不用装

刚把两个东西拆了,其中那个坏的黄色的ZD管也拆了一个,真的可以了,谢谢高手

网友:
那俩管拆了就好了啊  不懂原理

网友:
那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