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外设不引导求助!!!

楼主(2014-06-10):
X60外设不引导求助!!!插USB键盘就按F1那一下管用过后就用不了了,U盘启动不认,硬盘可以认到就是不引导光标老在那闪。BIOS 南桥都换过还有什么会引起?
硬盘

网友:
硬盘单独拿出来做系统后再插回去咯,或者好好看看BIOS设置貌似865的板不支持U盘启动的,或者你把你U盘的启动信息弄成是USB FDD的样式看看那,呵呵新手发言,你慎重考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