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飞利浦190EW9开机提示没有信号输入后黑屏

楼主(2014-06-10):
程序刷过了,还是一样.那位大哥修过的能说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通病,如果该机器屏是群创的,请将下灯管两根都换掉

不是群创的屏,用万能板试能正常显示的

网友:
NT68 这个芯片爱坏

网友:
VGA接口的R、G、B、V、H阻值测了吗?

网友:
量VGA 的行场信号 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几天连续修了几个都是VGA口附近的三极管,二极管短路了。换了就好。

网友:
赞同楼上的打下三基色和行场的阻值看看是不是短了或者断路了

网友:
这种主芯片比较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