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华硕 PRO50R BIOS 板号F5R REV 2.3 ATI平台INTEL集 ...
跪求华硕 PRO50R BIOS 板号F5R REV 2.3 ATI平台INTEL集显

楼主(2014-06-10):
机器是不过内存,加焊北桥无果,想刷BIOS看看,芯片是老的plcc32那种,但是论坛里找不到BIOS程序,都是PRO50Z的,板型就不一样,发现找不到BIOS程序就把BIOS重新焊上主板,结果就不触发了……
刷BIOS

网友(2014-07-11):
我现在也在修这个机,,触发到0.6左右不显,也想刷个BIOS试试的,,,但真的找不到,,,我把这个可以以触发的BIOS备份下来了,,你刷上试试看吧
F5R V2.3 AMD集显 INTEL平台.rar

网友:
楼上解决了没,偶的也是光板电流到0.6, INTEL集显的。最初是1A左右,过内存没显示,搞过北桥就变0.6,拆下重焊还是0.6,买个新的来换,还是0.6。 这个机子修不少了,还真是要找个BIOS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