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上电1.0A掉电,专家求解

楼主(2014-06-10):
SONY型号: SVE141C11T 板号:MBX-268 REV:G  电脑是,12年买的,客户说一直在用开着玩游戏不关的,今天突然掉电了,再开就上电到1.0A左右掉电拆机裸板,不上内存,不上CPU,BIOS刷过,CPU供电芯片加焊过,最终还是掉电。 找到图纸,量CPU电感谢电压也出来了, 量到2脚和没电压,7脚有2。2V,追到PR110,+3V成2.2V,另一
脚成0V,再追+3V由PQ225转变过来, 但这个PQ225是2。2V
专家们帮分析下,到底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还是,+3V后继为2.2V哪个有毛病引起的掉电。
附上:

网友A:
应该先检查好3.3V的电压  变为2.2  V   电压很不 虽然能开机  但会引起后续的上拉电压  不足  而掉电。

网友B:
+3V后继为2.2V这个先查。看一下pq225的g极是否能量到有10几v的高电平?

网友C:
用双通道抓波啊,看哪个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检查好3.3V的电压  变为2.2  V   电压很不 虽然能开机  但会引起后续的上拉电压  不足  而掉电。

有道理,但+3V去的地方太多了,不会挨个挨个的断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后继为2.2V这个先查。看一下pq225的g极是否能量到有10几v的高电平?

G极有3。9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双通道抓波啊,看哪个先掉

惭愧啊,没示波仪

网友:
G极有3。9V不正常。查pr314的另一端。

网友:
先修好3V供电部分再看呗

网友:
直接查G极就行。这个电压太小。

网友:
问题已解决,修出+3V后继,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啊。PQ225 管G极正常是14V,14出来 了,+3V就出来了,其它都好了。

网友:
后面有短路吧

网友:
看来是电压第的问题  能弄好就 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