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加菜鸟修复进水三星RV411

楼主(2014-06-10):
  电脑行业现在发现越来越没有整头了,至于电脑维修行业,也是一样的,搞的人多了,自然价格就上不来 。 这是本人这几年对这个行业的一些看法,先啰嗦几句哈。。 。
  今天生意很淡。。 很淡。。 同行一通电话打过来 估计是有业务来了。说是接了一台三星本。故障是通电不开机,接过同行机器,拔下电池。上电流表,开机,电流跑到0.55A 。菜鸟第一招,拆开内存盖板,更换内存,结果还是一样(高手可以飞过,这个是我们菜鸟惯用的伎俩,插拔一次内存就显示了。心里头暗存侥幸心理,万一插拔内存就有显示了呢。你说是吧 ? 哈哈 可爱的人民币又可以到手了呀。这时候同行说。内存早就弄过了,不是哪里的问题)好吧。还是老实拆机吧。板子下下来之后一看,心都凉了半截,尼玛的。跟华硕板子一样PCB无原件标注不说,一看还是进水机, 幸好进水面积不大 。就EC芯片和TPS51125处有进水,用洗板水擦洗之后,EC有几个引脚直接腐蚀了。用镊子轻轻一挑就断了,而且信号线也腐蚀掉了,更换了EC 上电,故障还是一样的。测量各大电感 唯独内存供电没有, 三星的板子却电压不掉电。 好吧。那就查内存供电吧。 测量电感阻值,无短路情况,那就差内存供电芯片吧。 采用的是TPS5117的芯片 ,首先就查TPS5117有没有VIN  ,一查嘿嘿。还真没有VIN 。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看图纸 得知,VIN是5V待机电压,肯定是短线了。直接飞线 。飞好后上电,心里头那个激动呀。看电流表跳1.1A——1.2A来回跳动,估计是人民币到手了。再插上屏 ,十多秒过去了。还是无显示。心里头拔凉拔凉的。再来看电流表。过几秒后电流由1.2A直接跳到0.6A,看来还是有问题哟。 心里头想 是不是应该还有什么地方供电不够呀。 那么就先从待机开始。
此机器是开机后才有3V 5V的待机电压。开机几秒之后测量3.3V电感的时候突然电压从3.3V掉到2.5V ,尼玛的。难怪,不有问题才怪呢。 看来应该把故障缩小到待机电路这块来了。一想到起TPS51125这块周边也是进过水的。忽略这块了。心想 ,这个机器都能开机,待机电路这块可定时正常的。 当仔细查看TPS51125周边有几个电阻,用镊子挑了下一个电阻,一下就掉下来了。难怪。 看图纸得知是个22K的电阻,换之。  正常。 哈哈 可爱的人民币到手。(给同行报了120 )。      最后附上图纸一张,给各位同行用用,本人积分少,希望各位同仁用你的鼠标给俺加加分呀。

RV411 SCALA2-EXT BA41-01423A BA41-01424A BA41-01425A MP1.1 SAMSUNG RV411.pdf

网友:
现在维修行业不好做了,唉。。。。。

网友:
维修行业不好做,太多了!!门槛太低!!

网友A:
赚了120的就这么高兴啦楼主?我这边也是这个鸟样,前天还碰到一个同行打印机卡纸要我在他面前工具带去他店里修的,我说店里就我一人我门关着出来的,我得拿回去搞,人家不同意,说这卡纸又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说:那你来,他火了“我要会叫你干嘛!”我说我真没办法在你这里修,这个同行我之前合作过一次搞好了的卡纸后面客户拿回去说又不行了,打电话给我就一通骂,后面说“这个客户我不要了,让给你吧,你自己过去跟他说,你这样搞得我很没面子,搞个J8”唉。。。我想想确实是我弄的,那时候给他催两台先搞好三星的打印机给他用还有一台松下的在店里也是一直催,后面客户让给我了,我去客户那里一看,哈哈,我笑了,这同行没搞清楚状况就diao我,不是卡纸了是没有碳粉了,他不会英文,一看就是什么都不会的还做这行,要是有经验的一看不就知道是没碳粉了吗?我笑死后面两台还没加打印机就单单卡纸我收了260,还赚了一个长久的客户,客户说以后就找我了,要搞好来,一两个月过去了还没问题,我就笑了,活该你这同行,白送了一个客户给我,客户也不喜欢,一个墨盒,一台机器买来才一千块,换一个墨盒给人家报价800多,傻子才做,报价乱报当客户是傻子,原来自己是傻子,前天第二次合作又对我发脾气,看我个子比较小好欺负是吧?看我不在他店里修就说“我不修了,不修了!”我头也不回的走了“这个同行可以看出来,你价格不可能报高的,而且是想偷学你的技术经验,自己没技术钱又不肯出,人家说没技术该出的钱就出嘛,就算你出了你给客户报价还是远远高于给我的价格的,让你找别人修去,看你能便宜多少,给我颜色看我不要你这个同行就是了,得瑟个毛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赚了120的就这么高兴啦楼主?我这边也是这个鸟样,前天还碰到一个同行打印机卡纸要我在他面前工具带去他店 ...

其实我这边没有两个人是真的做维修的,十个有九个是机器接下来网地级市区送去的,因为我这边的县级市离那个大市区不是很远坐车四十分钟左右客车就到了电脑城,但是发快递上去和修好的价格是要他出了来回16块,想想我那台机器最多打死报价80,算一下,你发上去下来扣掉16也就是64,发到市区64块电脑城的人愿意修??第二次合作的又是松下的但是型号不一样,根据第一台的经验我都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但是要拆开很多外壳和底部的外壳,拆的工钱没有谁愿意给你拆?发到市区你要是不修也得修了,因为人家不修就单单运费你就亏了16了,市区少说80运费你自己掏了,那加起来就是96了还不是比我的高了运费?你娘的你不修算了让你得瑟

网友:
一般进水 主要就是更换进水的部件

网友:
维修行业不好做,太多了!!

网友:
最讨厌同行在中间难搞的。

网友(2019-04-22):
楼主技术真厉害,这样进水机都修好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不打算做维修了  伤心

网友:
进水机真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