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2G 笔记本不定时黑屏、蓝屏、花屏?

楼主(2014-06-10):
ACER 4552G 笔记本不定时黑屏、蓝屏、花屏?  显卡卸载后也是这样,有时刚开机就花屏,有时开机十几分钟才黑屏,有时突然蓝屏。请教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好奇葩的问题啊

网友:
还是按基本思路来吧,新手没经验,看老师傅们的智慧了。呵呵

网友:
如果是台机的话,我会直接换显卡。笔记本我还是沉默好了

网友:
明显是CPU嘛,猜的

网友A:
要记得看蓝屏代码啊 硬盘 内存 换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记得看蓝屏代码啊 硬盘 内存 换换试试

关键是蓝屏、花屏、黑屏前后,都没有任何错误提示!

网友:
先刷BIOS。显卡不良,加焊 更换。祝你好运

网友:
做下显卡吧 这种问题 能亮机的 不好搞  搞不亮了 麻烦的很

网友:
看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不小。换个试吧。这种问题只能一个个的换。

网友:
内存或显卡

网友:
先看看硬盘在看看显卡吧

网友:
是集成显卡,在正常的时候敲动笔记本显示也正常,不像是虚焊的问题。内存的可能性 大吗?还有会不会是主板bios的问题?

网友:
高手们都过来看看哈,给点指导意见

网友B:
是集显的话内存可能性大   集显要用内存做显存       对了供电不足会蓝屏 看看一些滤波电容是否漏电   适配器功率小也不行

供电不足的问题比较多点

网友:
ACER 4552G 笔记本不定时黑屏、蓝屏、花屏?  显卡卸载后也是这样....请问是南北集成桥还是北桥内含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集显的话内存可能性大   集显要用内存做显存       对了供电不足会蓝屏 看看一些滤波电容是否漏电   适配 ...

就是

网友:
是独显的吗

网友:
是双显卡,现在用的是集显